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Helloctfg.h"怎么改??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上

  在编译中错误,显示上面的信息.本人初学DSP请指教.

网友A:
去把Helloctfg.h这个文件找到。

楼主:
下面是这个文件

#define CHIP_5416 1

/*  Include Header Files  */
#include <std.h>
#include <hst.h>
#include <swi.h>
#include <tsk.h>
#include <log.h>
#include <sts.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xtern HST_Obj RTA_fromHost;
extern HST_Obj RTA_toHost;
extern SWI_Obj KNL_swi;
extern TSK_Obj TSK_idle;
extern LOG_Obj LOG_system;
extern LOG_Obj Hello;
extern STS_Obj IDL_busyObj;
extern void CSL_cfgIni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extern "C" */

楼主:
在Include目录下有俩个Helloctfg.h文件

  其中一个打不开,正确的是应该生成一个helloctfg.h 还是俩个.

网友A:
不是生成,而是你用include时,要指名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楼主:
在哪指明呀??

网友A:
就是在你的程序中啊,或者将那个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

然后双击那个报错,将那里的语句改为:

#include "Helloctfg.h"

楼主:
将那个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您的意思是将helloctfg.h的所有文件复制到c语言中??? 请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helloctfg.h 这个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c程序中那个文件名写错了,但仍谢谢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