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问题:在用DM64X开发时用CCS3.1好还是CCS2.20好啊?

楼主(2007-10-19):
手头的仿真器不支持CCS3.3……

网友A:
DSP交流网

我感觉是ccs2.1/2好

可能是用习惯了的原因,不想改了哈哈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网友B:
都行,

用3.1比较方便,可以离线。

网友C:
3.1打过补丁后的版本比较好,还支持高版本的bios

网友D:
3.1

俺一直都是使用CCS3.1,挺好用的;没有用过CCS2.2

网友E:
我的3.1怎么用不起啊

verycd上下的,编译程序就出错。

网友F:
仿真器驱动支持吗?

请问仿真器的驱动如果支持2.2那么支持3.1吗?

楼主:
回楼上

我这个仿真器是有3.1的驱动的,不过好像支持的不是太好……所以就还是使用CCS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