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就是没有在实际目标系统内运行代码!!!??

楼主(2007-10-20):
我的目标半是自己做的
仿真时候怎么是这样呢?
难道是虚拟的运行嘛

楼主:
手头的资料都查遍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困惑啊!

楼主:
请前辈们教教小弟了

网友A:
有疑问吗,没看出来

网友A:
有问题?

程序只运行到splk语句
而splk本身不改变ACC的值

楼主:
可是这个用怎么解释呢?

楼主:
不同的还有

网友B:
你这连续对acc赋值,单步可能看不出来

中间插几个nop指令试试

楼主:
还是没有用

郁闷了

网友C:
是否是间接寻址啊, 替换其他REG实验.看看,偶没碰到过

楼主:
换其他 的REG也是

不对的,而且数值每次都不同
我中断都关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一时间还查不出来

网友D:
是什么drv?另外看你运行停止的位置,还没有执行lacc啊

楼主:
即使运行过也还是不对了

楼主:
drv上ITCK24X.DRV

网友D:
这是什么drv?f240的老芯片?

楼主:
2407la

icetek
瑞太的仿真器

网友D:
这么奇怪的drv,不都是用ti标准的sdgo24x么

网友E:
应该是 LACC 0 这条还没执行。

PC指针指向这条指令 但这条语句还没执行喃, 让CPU再运行一条指令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问题没是没有解决

网友E:
还有就是 要刷新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