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2007-10-25):
想用dsp2812自带的adc采集传感器的输出,但传感器的输出是 0-5V,而dspd的ADC输入范围是0-3v,如何实现5V到3V的转换,用什么芯片好,有电路图么?

网友A:
3/5分压~~~

网友B:
运放

常用运放,搭个电平转换电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可以分压

可以分压之后再用运放驱动供给ADC信号

网友D:
245缓冲器,TI的一堆

楼主:
用 245缓冲器 不会影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吧

用 245缓冲器 不会影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吧 特别是如果输出信号是高频的

网友B:
245也行?!

这点子还是不出的好,误人误已.

网友A:
这个根本不是电平转换问题,是过压分压测试问题~~~

输入不能超过基准电压Vref.

网友E:
那个245的,拖出去打屁股10分钟……

网友A:
直接分压或运放

网友F:
看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如果很大,直接用俩个电阻分压最简单,

否则,分压后加个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如果输入电压有接近0V的情况,要用双电源。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

如果我用运放 搭一个同相放大器 可以么 但不知电阻怎么选 不同的电阻 也能有相同的比例系数 另外 我的系统里只有 +5v的单电源 不知选什么运放合适

网友G:
如果要求高的话.加个跟随是好的.

网友B:
电路

LM324.CA224都可以.5V做运放电源.电阻在1k-1M之间.一般取十几至几十K即可.5V电源分压成3.3V(很难到到这个值,如果能从DSP板上取3.3v电压更佳,若不行则分压在3V左右,最好略高于3v),电阻分压即可.作为ADC输入嵌位电压.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D:
对不起

我没看清楚就回答了。接受tjsheep打屁股。我晃眼一看以为就是普通5V和3.3V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