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5402电路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10-26):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当然是参考很多其他例子. 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地方,在串口方面我用的是tl16c550a,这个芯片不知道好不好买,有没有什么其他芯片可以推荐的?另外,在布PCB的时候,需不需要考虑等长布线的问题?

谢谢啦!

原理图在下面.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14332352.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14332352.pdf

网友A:
怎么不把原理图发上来啊?

网友B:
?

tl16c550是几伏供电?VC5402是几伏供电?
我记得好象tl16c550是5V供电,VC5402是3.3V供电,你原理图是tl16c550用了3.3V供电,这样行吗?另外,一个5V的器件与一个3.3V的器件直接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用tl16c752是不是会更好些,这个器件要20元多一点,在北京中发应该容易买到。

网友B:
?

第3页的U3 VCC(11和33脚)怎么也接了地?
其他地方没细看。
等长布线基本上必要性不大,你用什么画图软件,如果用cadence,可以做一个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C:
SC16C550是5V,3.3V,2.5V复用的

网友D:
16C550是可以直接和54DSP接口的

以前用过做串口通讯

楼主:
先谢谢大家

串口部分不知道用什么好,16C550的规格书上好象什么都么解释。 不知道zhongxon 提到的tl16c752 是不是会好一些。

第三页那个应该是标识出错,自己没好好检查的说。。

画图软件我是用protel,只会那个,既然不用等长布线就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