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IR2130之间是否要加光电耦合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30):
要加光耦

需要加光耦,次级上端接电源,下端经4.7K电阻接入IR2130,同时在下端接一4.7K电阻到次级功率地既可了

网友B:
可以不接,如果没有任何的外接信号且操作界面与电路绝缘

网友C:
要不要加?这还要看你的电路

不知你是做变频器用还是那里用?如果你的DSP是热地,那就最好不用加了,如果DSP是冷地,那是一定要加的。
如果一定要加,要充分考虑响应速度的问题。

楼主:
5W无刷直流电机内部的绕组阻抗是多少,或通过什么办法能知

5W的无刷直流电机的绕组阻抗一般为多少

一般在什么级别是几欧还是多少

这个电气参数是不是在出厂时就给提供呢???

网友D:
最好加个缓冲HC244,以免IR2130烧坏时报废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