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ixiudong:DM642接VGA显示,是否必须要加FPGA?

楼主(2007-10-30):
请教shixiudong:Dm642接VGA显示的时候,TI提供的方案是VP2在时钟上升沿出16bit数据,然后数据进FPGA,在FPGA内做成上升沿出8bit,下降沿出8bit,然后接给7105。
问题:是否可以不用FPGA,直接642输给7105来显示VGA图像? 如果可以时序问题怎么解决?如果不行,是否有其他的不用FPGA的解决方案?

先谢过!望赐教!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可以的吧,fpga在643中好像是用于高清的

网友B:
RE

既不用fpga也不用7105,直接接个D/A芯片。。。。我做的dm642 VER1.0版的开发板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re

DM642开发板上的FPGA是用来叠加OSD的,其实也是画蛇添足,OSD用软件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B:
fpga

成本太高,用来做个开发板教学还可以,但用来做产品,不行,尤其是和642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