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如果阻带滤波的两个频率ω1、ω2是动态变化的,我的理解即使通带增益、阻带衰减要求不变,滤波系数包括阶数也肯定是变化的,数字fir那该如何设计?是否要动态生成系数?

楼主:
据说自适应滤波可以,哪位做过?看书看迷糊的不行。

网友A:
在matlab上设计吧!!

如果截至频率变化,那你就是两个滤波器了,呵呵!!
  设计两套参数吧!!
    matlab很方便的!!用fda工具!

网友B:

动态生成系数怎么做呢???

网友C(2007-11-30):
重新计算 IR 序列即可

比如:sinc-window FIR:

f(i) = K * sin(Wc * i) / i

where i = 0, 1, 2, 3, ....
K is a scaling constant

改变 Wc 后,重新生成 f(0), f(1), f(2) ... 即可。

网友C:
Sorry:

K 也要重新计算,以保证增益不变。不过计算很简单

K = (f(0) + f(1) + ... + f(N-1))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