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例子中2407的cmd文件flash怎么从0x40开始,可那有安全密码呀

楼主(2007-10-31):
(无正文)

网友A:
re

书上的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放,擦除的时候记得40h-43h的内容就行,权当加密。

网友A:
加密了以后擦不掉吧

网友C:
因为例子是2407的,不是2407A的,

代A的是有加密的

网友D:
书上是错的

很多中文DSP书都是互相抄来抄去,作者有时也懒得去检查错误,有时你看书的时候,错误很多,所以建议还是直接英文PDF文档最好,慢慢就习惯了

2407肯定是00-0x3F  中断向量  0x40-0x43 Flash加密区 0x44以后代码区

一旦写入不知道的字,你这个片子也许就废了,因为那样形同加密了

网友E(2008-03-15):
加密之后还能擦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