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与DA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7-10-31):
新手初学,2812扩展外部DA,AD669,5V,而2812I/O电压为3.3V,如何连接?可不是可以用两片74LVC4245完成16条数据线的电平转换?那么控制线怎么连接?可不可以继续用74LVC4245?都有什么电平转换的方法?

网友A:
用74LVC4245、多电平分区的CPLD/FPGA、或。。。

DA~2812之间串200~300欧电阻,2812这边加肖特基二极管到3.3v电源。最后一种省钱但高速特性会受影响。

网友B:
很多种办法!!

很多种办法!!
16245可以
TI还有很多这样的接口芯片3384等等
能耐5V的CPL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