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后,计算相位角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FFT后,用某个频率成分的虚部除以实部,为相位角的正切值。求反正切,即可得到相位角。但是反正切函数的值域为-90度到90度。显然实际情况不全落在这个范围。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2017-03-11):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
查Matlab里的angle函数用来求相位角的,要用atan2四象限反正切来求,取值范围为[-pi, pi].

phase = imag(log(Z)).

如果你用atan(y/x)只是二象限反正切,其取值范围为[-pi/2, pi/2],这个是不对的,比如y=-1,x=1和y=1,x=-1两个复数y/x都等于-1,atan区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