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变换、Z变换和拉谱拉斯变换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着三个变换到底有什么用?他们的物理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从时域变换到频域?我平时只用FFT变换,其他两个都没有用,那剩余的两个变换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A:
等高手

这些变换是把一个平面的变量转换到另一个平面的吧。
拉谱拉斯变换用于解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在实际的物理、控制中用的多,所以信号与系统讲授拉谱拉斯变换。
Z变换可以从拉谱拉斯变换导出,处理离散的信号。
傅立叶变换是Z变换的一种特例。
快速傅立叶是利用信号的周期性对傅立叶变换的改进。

说得不对敬请拍砖~

网友B:
请拍砖

拉普拉斯变换是为了简化复杂的计算,处理的是模拟信号.

傅立叶是拉普拉斯的特例,当拉氏复函数的实部为0时,拉氏就是傅氏.

z变换与拉普拉斯变幻异曲同工,处理的是离散信号.

网友C:
学习

拉氏用于连续信号;
z变换和fft用于离散信号;
fft是dft的快速算法,用于dft在dsp上的快速实现;
dft是单位圆上的z变换的N点抽样;

网友D(2009-10-23):
清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书本介绍这一方面的内容的。

网友E:
随便找本数字信号处理的书就有介绍的~~~

网友F:
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方便解决实际问题而发明的分析手段,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信号m(t) ,他通过了一个系统,输出了一个f(t), 如果在时域分析的时候因为实际中很多的系统传递函数不好求出,所以我们分析的时候就会把问题通过数学手段隐射到别的域里,能很方便的解决问题。简单的说,FFT就是频域分析,主要针对的模拟信号,Z变化也是频域分析,不过主要针对离散信号,S域比较特殊,也有点难以理解,他可以说是Z域的特殊转换形态,他是复频域。FFT和Z变化重要分析的信号的频谱,主要对信号,S域主要的是对系统而言的,我们长长用系统的S模型,求出他的极点分布,以之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以上是对楼主困惑的最浅显易懂的解释,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的话就要去看书了,郑均的那本《信号与系统》在国内还是比较经典的,还有一《自动化控制》这本书对S域的分析和常见系统以及应用说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