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XINTF能不能用来扩展AD/DA?

楼主(2007-11-02):
好像多数时候是用来扩展外部存储器的

网友A:
能 ,并口的

网友B:
当然可以,和51一样。

当然可以,和51一样。不过必须是并口的AD或DA。除了这AD/DA,还可以扩展很多别的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C:
没问题!!

你看合众达的板子,都是这样干的!
  这也是通用的办法!!!
    AD  DA 隐射到片外数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