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自带的AD转换精度问题

楼主(2007-11-03):
(无正文)

网友A:
做工业检测用够了.2812自带的AD是12位,如测50H电流可以稳定的工作在10位(当然要保证硬件设计合理).用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放大送AD即可.精度主要和电流互感器,运放有关.

网友B:
ti的dsp的ad精度都有点问题,跳的比较厉害

网友C:
不会吧,跳的厉害,你加个采样保持采交流,直流就多采几

网友D:
它的AD自己不带采样保持吗?如果是这样那太差了吧。

网友E:
2812的精度达不到12位

大概也只有10位半的样子

网友F:
10位的精度控制你的电流足够了!!

10位的精度控制你的电流足够了!!
    还要看你采集电路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