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SL……

楼主(2007-11-03):
今天在书上看到CSL的部分,说是使用CSL有两种方法:GUI方法和直接调用法。那么请问一下大家,如果要用GUI方法那就必须使用DSP/BIOS才可以是么?直接调用法在不用DSP/BIOS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使用,是这样子的吗?谢谢大家……

楼主:
呃……没人理,自己顶……

顶!

网友A:
GUI不是必须用DSP/BIOS,实际上和直接调用差不多。

GUI不是必须用DSP/BIOS,实际上和直接调用差不多。
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GUI,注意你在图形界面里设置好后,CSL会自动为你生成一个C源文件,你看看这个源文件的代码就知道直接调用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你把这个源文件的代码放在你的主程序中,就可以把GUI的文件移除了。
这时就是直接调用的形式。

楼主:
感谢artillery1耐心的解答!

多谢帮助!最近看书总感觉看的越多疑问越多……

网友A:
好,有问题欢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