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模拟电源/数字电源,模拟地数字地问题

楼主(2007-11-04):
1.请问模拟电源(3.3)和数字电源(3.3)在接入DSP时都要做什么处理?

我在有的原理图中看到有的3.3和1.8电源并联了几个电容,这种就是模拟电源吗?是不是得通过电容滤波才能接到DSP上,我用TPS70151产生1.8和3.3,模拟3.3和1.8是否与数字的3.3和1.8都出自这个片子,只不过就是加电容滤波的是模拟?

2.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然后在一点接于地,是否就是让俩个地线尽量不要共用一条导线,尽量在共地端相连?????

3.请问怎么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芯片出来的都是数字地?

网友A:
re

不管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都需要加滤波电容,是为了吸收电源和地上的干扰。
如果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都由同一片电源芯片产生,可以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字节加电感或者磁珠连接,以吸收相互之间的干扰。
应该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定义成2个不同的网络,最后再在一点连接。
芯片包括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dsp的管教定义就分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网友B:
这几根线很重要

这几根线很重要,电源要分开,要旁路!
  布线要注意!!否则会影响精度!
    据说2812精度只有10位!!我没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