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407的中断BUG吗

楼主(2007-11-05):
采用2407,如果同时使用XINT1,XINT2,且都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时,单独给任一个中断一个信号是可以进入中断程序的,但是两个中断信号一起输入时中断程序就无法正常运行了也不能进中断了各位大侠有遇到过吗?
同样CAPTURE中断多个CAP同时收到信号时也会出现上述问题,这样的话2407不是会漏中断吗?是DSP的BUG吗?

网友A:
不是bug,需要自己在中断中打开ier

网友B: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出中断时清总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出中断时清总中断

网友C:
不会丢失的,任何外部中断到来时,DSP先会记入硬件逻辑中,即便同时来,先响应优先级高的,在处理优先级高的中断时,这时中断处理大门是关闭的,即虽然不会处理那个低优先级的中断,但一旦高优先级的处理完毕退出中断,这时就会进入那个先前记下来的低优先级中断。

注意,就是在高优先级中断处理子程序中,在退出时,把它自身的中断标志清除就行了,别连低优先级的一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