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402写HPI

楼主(2007-11-06):
当不进行仿真时,通过HPI写DSP内部的一个数据存贮器,能够正常工作,可是当DSP正在进行工作时,再写数据,这时DSP运行就乱了.这是什么原因?

按理说在DSP工作时,通过HPI读写内部数据存贮器,应该对DSP影响不大啊.

网友A:
乱写当然有问题

通过HPI改变数据,会影响程序运行啊。

楼主:
当然不是乱写了.

只是在程序运行中,通过HPI改写一个数据存贮器,这样传递给DSP一个实时的数据.这样会影响DSP运行吗?我看资料好像说不能啊.

网友B:
会有中断吧,你的中断处理有问题吗

楼主:
也就是当通过HPI访问DSP时,DSP就死机.

我没有写HPI的中断程序.我认为用不到.

网友C:
应该没问题,最好加数据区读写标志

楼主:
怎么还是不行啊.

我试了一个普通的程序,只改变XF值,然后用51写HPI内部的数据,比如说0X2800,数据能够写进去,可是DSP就是不能够工作.从程序上来说,也不可能到0X2800,
读写数据都对,可是就是打乱DSP.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这个不会吧.

HPI下载我都试过了,没有问题.读写数据也对.硬件有什么问题?
楼上的总要把话说明白啊.

楼主:
在接着仿真器的时候程序不对.

把仿真器去掉,直接用HPI下载程序,然后再改写内部RAM,这样从XF出来的波形看DSP工作正常.

网友D(2010-09-05):
1# david4383

网友E(2010-10-24):
建议先看看该芯片的勘误手册,看是否有HPI读写的错误?
很久以前我做C6211时,HPI读写会出错,TI给了一些解决方案,但也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F(2011-05-09):
我使用TI的东西,结论是一个:TI的错漏很多,无论是CCS,还是PDF,还是芯片硬件都有错误,比如5509a官方承认有超过100个硅片错误,

网友F:
5402的HPI我有成功的经验,能读能写,楼主应该联系我

网友G:
有用过5509HPI的吗?

网友G:
5509hpi大虾用过吗?

网友F:
5509芯片的HPI是有问题的,不推荐。因为你连HPIA,HPID,HPIC寄存器地址都很难找到

网友G:
就是这个问题。我很晕了。真怀疑ti,5509的HPI不好用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H(2011-11-21):
有人做过5502的H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