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P 5509板为何发热的历害?

楼主(2007-11-06):
DSP, IO, gp, pi, GPIO
做了一块5509A的DSP板,主要器件有DSP,EP1C6Q240 FPGA芯片,其它还有一些电路,目前只焊了这两个和电源等最少外围。
刚焊好的时候不发热,现在DSP用MCBSP0和两个DMA 通道直接实现了UART,且把GPIO 0-7, AGPIO0-13,和MCBSP1及MCBSP2全用作GPIO 输出,输出接到FPGA 上后用于驱动几个电机。

问题时,现在DSP发热非常历害,我怕这样下去会彻底烧坏,目前还没坏。

不用GPIO0-7作IO输出时,发热小了不少,但还是很热,我的GPIO0-3是通过3.3V上拉的,但也通过拨码开关直接接地,也就是不是上拉就是直接接地,按理说接地应该用100欧电阻下拉的,这样直接接地会不会导致发热???

还有,DSP上的AIN0和AIN1设计时感觉用不到,就没接任何东西,与它对它的ADVDD,ADVSS也没连接,直接悬空,发热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到底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DVDD,ADVSS的可能比较大

---------------

楼主:
非常感谢fiann的回复,我准备把这两个信号飞线接上试试。

非常感谢fiann的回复,我准备把这两个信号飞线接上试试。

网友B:
把EP1C6连接到DSP上的管脚接口都设成输入

或 其他状态试试(不记得具体的)

网友C:
估计是输出管脚冲突了……

网友D:
不用的管脚该上拉的上拉,下拉的下拉

不用的管脚该上拉的上拉,下拉的下拉,不要人为提高功耗

网友E(2008-01-13):
支持6楼

不用的输入管脚都得接其有效电平,输出可以不管

网友F:
支持4楼

支持4楼,DSP连接到ep1c6的控制信号,对EP1C6来说,应设计为输入,其他没有用到的IO都必须配置,要么拉高,要么拉低,跟AVDD AVDSS关联不大

网友G(2014-10-17):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芯片也是这个问题,DVDD引脚发热厉害,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