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捕获的时基周期不够长怎么办?

楼主(2007-11-07):
我用捕获单元捕捉慢信号,最慢的时候信号周期在2s,那么做为捕获单元的时基

周期应该在2s以上,我想选择2.5s,可是DSP的时钟为40MHz(无法更改),那么128

分频后,单位时间为3.2uS,我将TxPER设为最大值0xFFFF(65525),得到的时基最

大周期为209712us,折算为0.209s,与我的要求相去甚远.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诚心求教.

谢谢.

附:我要对外部信号的上升/下降沿都进行捕捉.

楼主:
补充

我想过用上升/下降计数模式,但是周期只能到原极限值的2倍,也只有0.4s左右.

所以此法基本不通.

楼主:
这样行吗?

我将时基定为100ms,每次中断都计数,直到捕获单元捕捉到第一个信号,此时记录总耗时,当捕捉到第二个信号时,记录第二次总用时.这样就能计算捕获的时间.

这种方法可行吗?请达人指教.

我自己先试试.

网友A:
应该 可以吧,都是这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