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54xx的外部中断进不去---求助

楼主(2007-11-11):
54xx的外部中断进不去
1、语言:C

2、程序中用:interrupt void INT0_ISR(void)
  向量表中:INT0:         B   _INT0_ISR                                         ;外部中断INT0*/
                   NOP
                   NOP

3、用示波器测,发现有中断波形,即出现40ns左右的负脉冲。可能CPU识别不了?

4、确认一下,DSP的外部中断是不是上升沿有效?(识别),应该不是持续时间吧?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补充:

补充:
  asm(" SSBX INTM");
  IMR=0x0001;                                //开中断0
  asm(" nop");
  asm(" nop");
  IFR=0xffff;                                //清除已经挂起的中断
  asm(" nop");
  asm(" nop");
  asm(" RSBX INTM");                //开全局中断

这是程序中已经开放外部中断0。

楼主:
大家给给意见

大家给给意见阿

网友A:
中断到底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研有效,你得查一下资料

一般好像是2个CLKOUT DSP可以识别中断脉冲

网友B:
中断向量表写了没有?

网友C:
俺也觉得向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C:
这样的求助以后还是少给他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