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CCS的版本有F2407的软件Simulator啊?

楼主(2007-11-12):
我现在用的是CCS3.1,想学习一下F2407,但是没有仿真器和试验板,我想通过软件仿真器来学,但是CCS3.1里没有F2407的Simulator,但是有2812的Simulator。哪位大虾知道哪个版本的CCS有F2407的Simulator啊?

网友A:
re

好像哪个版本都没有。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老的cc4.10是不是有sim,:)

网友C:
没有哪个版本的cc/ccs支持2407的Simulator

你不用再找了,想学2407,只能硬仿

网友D:
老版的CC4.1

老版的CC4.1有Simulator,但也是2000的,没有针对2407的

就是调试个算法啊啥的,没有一点问题,别涉及2407的那么多Memory Map寄存器

网友E:
软仿好像只能调算法,不能做任何和硬件有关的东西吧

比如定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