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DSP的CMD存储器配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2):
    在DSP的工程中,一般都有一个CMD存储器配置文件。其中,一个很常用的做法就是在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烧入FLASH之前),把内部的一部分RAM配置成程序存储器,用来调试程序,比如:
     PRAMH0     : origin = 0x3F8002, length = 0x0011FE
就是2812的一个配置文件,用于将内部H0的RAM的一部分配置成程序存储器使用。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一块RAM既然称之为RAM,肯定是和内部数据总线(包括数据地址总线和数据的读写数据总线)连接的,只能当作数据存储器来用,如果想让其当作程序存储器来用肯定需要将其连接到程序总线上。难道这个CMD文件可以改变硬件,使得这块RAM和程序总线连接不成?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弄明白,希望哪位大虾告知!多谢

网友A:
28的是统一编址的

网友B:
从里面读指令

从里面读指令进流水线,然后写到程序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