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LF2407串口收发数据中断问题

楼主(2007-11-13):
请教各位LF2407串口收发数据中断设置问题。
现说一下现象。

    我之前用2407串口通信,接收发送数据均采用中断方式,波特率9600,另外系统中还用到了CAN口接收中断,共四个中断,系统工作一直很正常。
    后来将串口发送数据改为查询方式,接收仍然采用中断方式,波若率153600,系统中只用到了一个接收中断,但这时系统串口工作不正常,时常有中断丢失现象,用仿真器看串口SCIRXBUF等寄存器有数据变化,但就是没有中断产生。
     串口设置以及中断接收程序与之前的一样,只是将方式由原来的中断改为了查询方式,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 2407的串口中断有问题,建议采用查询方式,发送还可以,接收不太可能啊。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2407的串口中断是否真的工作不可靠?为什么会有中断丢失的现象?
另外,还有程序,我采用了外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也有中断丢失的现象,但没有那么频繁,请问到底怎样保证系统中断不丢失,稳定工作 ?

网友A:
2407的串口没有任何问题

2407的串口我经常用,不过没用过查询机制,都是中断的,不知道你为啥要用查询方式啊?再一个你的波特率设置是跟什么通信?能不能达到这个速率?

在这个查询机制下,把波特率重新调到9600试一哈

楼主:
谢谢

    改用查询方式是因为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通信,而且2407没有串口FIFO,如果用中断方式的话需要进很多次的中断服务程序,而这个系统对时序要求比较高,所以改用查询方式了。你说的波特率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现在两边的通讯程序都是自己做的,波特率只要设置一样就行了。

    你提的建议,将波特率降低的办法,我还没有想到,这样可以验证是否是查询方式影响了中断接收。呵呵,多谢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