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DM642外接FLASH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请问DM642共提供20条地址线,那么我要接比1M大的,比如4M的FLASH,时还差的两条地址线应该用DM642的哪个信号线。

网友A:
可以参考TI的EVM原理图

多是CPLD译码控制,当然,用GPIO也可以,,,,

网友B:
最好不要用GPIO

GPIO reset后的状态确定不?

网友A:
re

to 3楼:
如果把用到的GPIO上拉或下拉应该可以吧,DM642的几个配置引脚如AE19,AE20等也是靠上下拉在reset时进行配置的,,,,,

网友B:
re

配置引脚AE19,AE20,当输入用

GPIO在这里是当输出用,

不是一回事。

网友C:
用GPIO译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