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寄存器的地址分配

楼主(2007-11-15):
请问一下各位,2812是通过编写什么文件来定义各个寄存器地址的?或者说在编译器中就定义好了?谢了!

网友A:
*.cmd文件定义,可以参考TI的例程,很清楚

网友B:
2812在这一点上,和2407是不同的

2812在这一点上,和2407是不同的,
很多的.h文件已经封装了定义,我是没有具体看到寄存器的地址。

用的时候管不了那么多,直接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