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只能进0-5V,so把正负的正弦波抬高2.5V,可2.5V的中点如何校正?

楼主(2007-11-19):
现在我的AD是10bit,那么mcu认为的0v应该是512,-2.5V是0,+2.5V是1023,
则: 实际电压 = AD采样值 - 512.
问题是:把电压上抬的2.5v是不准的,例如在正半波513时,理想应该是513 - 512 = 1,可是如果抬高的-2.5V不准的话,采到的AD值为511,那么511 - 512 = -1,符号完全反了。
解决的方法:现在的方法是开机时我就测0点,以后就用这个0点,而不是直接减512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1也不要紧啊,也就是0点负漂移1,

如果+1就是正漂移1,不严重啊

楼主:
511 - 512 = -1,而-1在mcu里表示为65535,而1表示为1呀

楼主:
实际电压 = AD采样值 - 512,直接求它的绝对值

网友B:
如2楼所说,-1和1只是偏差一点而已,没关系的啊

楼主有个弯没饶过来。

你最后的结果就是-1了,还管它在里面怎么表示做什么?

楼主:
我现在想到了,算的时候就是按负数算,

网友A:
呵呵,补码,补码啊

网友C:
取反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