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捕获市电同步信号问题.

楼主(2007-11-20):
我用TMS320LF2407来做电源,当逆变器工作时,在捕获市电同步信号是,会产生干扰信号(频率采样很多毛毛)使得捕获的频率信号出错.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频率更干净一些?

网友A:
你的输入有滤波吗,再接个施密特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snakeemail和tjsheep,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我试了好多方法都没解决,后来碰到类似的问题得到启发,原来是pcb板上的频率采样端的电容离dsp捕获引脚不是太近,后来我把电容移到尽可能靠近dsp引脚的过孔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有这个过孔在那!

网友B:
呵呵,这也是个好办法,不过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

信号进入板子的地方就放这个滤波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