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ADC引脚输入负值的结果

楼主(2007-11-20):
请问个位大虾,F2812的ADC引脚如果输入的是-5V时  DSP将其当作0处理吗?

网友A:
还可以输入负电压吗?

还可以输入负电压吗?

网友B:
会烧箝位二极管的

网友C:
加个限流电阻~~~也可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D:
看你的箝位怎么设计

一般在信号进来时都要做箝位.

将高电平箝在3.3+0.7V

将低电平箝在0-0.7V

这样不怕信号加反或者超幅.

安全第一.

网友E(2008-03-30):
很容易烧坏dsp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