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文件不能创建 是何原因?

楼主(2007-11-20):
spi, pi, rc, ic, pic
我用的2407的dsp,在编译成出现下列错误: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jieshou1.out not built
怎么解决。我的代码如下:
int flag;
//int flag1;
int papa[];
int j;

int i;
//int i1;
//int data[];
void SystemInit(void)
{
  //asm("setc INTM");
  WSGR=0x00;  //禁止所有的等待状态
  //asm("CLRC SXM");
  //asm("CLRC OVM");
  //asm("CLRC CNF");   //B0被配置为数据空间
  *SCSR1=0x0006; //4倍频,使能SCI,SPI
  *WDCR=0x00E8;   //不使能看门狗
  }
void  spiinitial()
{
   *SPICCR=0x0007; //8位,上升沿输入数据
   *SPIBRR=0X0005;// 波特率5MHz
   *SPICTL=0x0006;//无延时,主模式,允许发送,禁止中断
   *MCRC=0x003C;  // 设置通用引脚为SPI功能的引脚
   *MCRA=*MCRA&0xC1FF;// 设置IPB0~IPB6为通用I/O口
   *SPICCR=*SPICCR|0x0080; //SPI退出复位状态
}
unsigned int SpiTxReady()
{

    int papa[11]={0x0000,0x4C00,0xFFCF,0x0000,0x0044,0x0020,0x0020,
    0x00E7,0x00E7,0x00E7,0x0058};//papa[]是写配置寄存器的控制命令字节
    *PBDATDIR=*PBDATDIR&0xFF2F;
    *PBDATDIR=*PBDATDIR&0xFFFE;
    for(i=0;i<11;i++)
    {
       *SPITXBUF=papa;
       while(1)
       {
         j= *SPISTS&0x40;
         if(flag==0x40) break;
       }
       *SPIRXBUF=*SPIRXBUF;
    }
    //*PBDATDIR=*PBDATDIR|0x0001;
//*PBDATDIR=*PBDATDIR|0x0010;
    *SPITXBUF=20;
    while(((*SPISTS)&0x40)==0);
    *PBDATDIR=*PBDATDIR|0x0010;       *PBDATDIR=*PBDATDIR&0xFF2F;
}

网友A:
你的中断向量表呢?

网友B:
int papa[];?????不用写数组大小

楼主:
cmd表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FLASH:          origin = 100h,         length = 7F00h
        SARAM_P:        origin = 8100h,         length = 1000h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20h
        B0:             origin = 200h,         length = 100h
        B1:             origin = 300h,         length = 100h
        SARAM_D:        origin = 8000h,         length = 8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PAGE 0
        .text:          > FLASH         PAGE 0
        .data:          > FLASH         PAGE 0
        .bss:           > SARAM_D            PAGE 1
        .stack:         > SARAM_D            PAG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