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代码进去运行不对是怎么原因啊

楼主(2007-11-20):
代码下在后有这样的提示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的程序空间分配有问题

楼主:
系统没有外扩SRAM

在做板的时候是有的
可是焊的不小心把CY7C1021的几个引脚连牢了
索性把MU/MP直接地了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有时也不一定是地址空间分配出的问题,有时硬件也会有问题的.
楼上兄弟说的SRAM我到是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也看到有些人说没有外接RAM的话,不能仿真
等我回去试试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