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TI 的DSP真那么好做产品么?

楼主(2007-11-21):
做特定产品都用专用ASIC吧?DSP成本高,算法硬件相关平台TI不开放,还遮遮掩掩,由此产生了一堆的所谓TI第三方软件供应商来赚黑钱。
  我可是要转向uclinux了,呵呵

网友A:
dsp和uclinux是一个范畴的问题吗

楼主:
嘿嘿,你做好硬件后发现没有软件就会叫苦了

偶准备转向开放平台,比如arm,哈

网友B:
DSP有DSP的好处

比如要同是在一个系统上实现多种不同算法,包括语音、视频、图像,就不可能每个算法买一个专用芯片,一个强大的通用DSP配上相应软件就实现了。软件更新也很容易实现。

一个系列的DSP,持续占领市场二三十年很正常,那么一直使用同一系列DSP,软硬件开发成本也就降下来了。

另外,俺就是属于“所谓TI第三方软件供应商来赚黑钱”的。开发高质量的DSP软件,并不是容易的事,一样是为社会做贡献。

网友C:
uclinux也要控制器实现,没有uc你的uclinux就是孤魂野鬼!

网友D:
lz概念不清。

arm的运算能力只有c6000dsp的零头。
要是浮点就更不是一个档次的了。

网友E:
ASIC&DSP

ASIC是便宜,但是做完了,要想改,那可就很费事了 ,得重新做一个。DSP就不同了,虽然单个成本高,但是性能很强。我们就是专门做DSP软件算法优化与移植的,做出来的产品,效率很高,50M主频实现1路CIF, 600M 主频的 DM642 ,实时处理 16 路 CIF , 4 路 D1 ,使用 500M 主频,即可实时编码 1280*720/30,画质相当好,码率不太大!
与YYDSP是同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