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帮帮我吧~(2407A IOPB口问题)

楼主(2007-11-22):
IO, pc, rc, ov, tc
求救:原来我可以用这个程序测试IOPB口,将其各个脚置高置低,但突然就不行了。现在可以对IOPC口各位进行操作,但IOPB口却一直常低,没有任何反映。我使用别的演示程序发现IOPB口没有损坏,可以正常操作,但用我的程序就不行,所以我确定是自己的程序有问题,请各位救我一命,我快被折磨疯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下为程序代码

#include "LF2407A_REGS_C.H"

main()
{
    asm(" SETC INTM ");    //关总中断,INTM=1
    asm(" SETC SXM ");    //SXM置1,抑制符号扩展位
    asm(" CLRC OVM ");    //OVM清0,累加器中结果正常溢出
    asm(" CLRC CNF ");    //配置的片内双访问RAM块B0到数据空间
    SCSR1=0x02FC;        //振荡器频率CLKIN=20MHz,设置工作频率CLKOUT=2*CLKIN=40MHz
    WDCR=0x0028;        //关软件看门狗
    IFR=0x003F;            //向所有中断标志位写1,以清除所有中断请求
//IOPB0~7,IOPC3~6设置为IO口模式
    MCRA=0x00FF;
    MCRB=0xFF87;
//IOPB0~7设置为输出功能,初始化全为0
//IOPC3~6设置为输出功能,初始化全为1
    PBDATDIR=0xFF00;
    PCDATDIR=0x7878;
//对IOPB口进行操作
    PCDATDIR=0x7800;
    PBDATDIR=0xFF66;
    PBDATDIR=0xFF00;
    PBDATDIR=0xff01;
    PBDATDIR=0xff02;
    PBDATDIR=0xff04;
    PBDATDIR=0xff08;
    PBDATDIR=0xff10;
    PBDATDIR=0xff20;
    PBDATDIR=0xff40;
    PBDATDIR=0xff80;
}

楼主:
我顶

另外我发现,用这个程序对IOPC口可正常操作(我只用了IOPC3~IOPC6做外设的IO口控制,其余各脚不做IO口使用),置高置低都没问题。除了IOPC3,在置低时会有个微弱电平,可驱动LED微微发光。

网友A:
你电源用的什么芯片呀?

楼主:
这跟电源没多大关系吧

LM1117-3.3V

网友A:
那你的电压检测芯片用的啥?

楼主:
?????

这个板子是我买的实验开发板,你问太具体的东西我没法告诉你。而且我的问题跟硬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有演示程序可以顺利操作板子上的IOPB口,并且如果我先运行演示程序再加载我的程序也可以对IOPB口进行操作,所以肯定是程序初始IO口时有什么我不清楚的地方。关于硬件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

网友A:
请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楼主:
楼上你是来混分的吧?要是找骂直说。

楼主:
问题解决了,跟板子上的LED有牵连。具体没查出来

snakeemail你拿别人的麻烦开涮,真不是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