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没有外扩存储器就不可以仿真吗

楼主(2007-11-25):
我们2407A没有加片外存储器,
结果在仿真的时候运行LACC #100
的时候,发现用watch window看CPU寄存器的ACC内容根本没有变化啊
是不是一定要外扩存储器呢?

网友A:
所有的开发板都有外部ram,原来有个人发帖也说过,没有外部ram他只好每次都烧flash,不过2406没有外部接口怎么仿真呢?

楼主:
板子是自己做的

楼主:
可是没有扩展外部RAM

难道就不可仿真了吗?

网友A:
没有是可以仿真的,不过这样你是将程序烧入到flash

这样设置的断点是硬件的,好像只有一个。调试不是太方便,不过这也看你习惯了。

2. 设置外部ram好像是可以设置软件断点,我还没有看。

3. 实际的做法如下,flash是程序的前32k,外部ram作为程序的后32k。 首先有个程序,这个程序在flash里,上电后,程序从flash的0x0000开始,它通过中断,使得程序跳到外部ram中运行。

网友B:
试试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到没注意.我得回去试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