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篇使用TI2407产生spwm的论文,对其中正弦参考点有疑问?论

楼主(2007-11-26):
1. 定时器1产生的三角波为25kHz->一个周期40us
2. 论文取正弦参考点共1024个,输出正弦波的频率为400Hz -> 2.44uS, 那么
    2.5mS / 1024 = 2uS
3.那一个三角波周期里不是比了几次  40uS / 2uS,但是在一个三角波里比较的话,pwm的电平是不变的呀,

搞怎么多点,是不是为了更精确的找到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呀?

网友A:
是你不懂!不要乱讲!

好好看看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的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要是用面积等效,当然是点越多越好

他用的是规则采样,一个400hz的正弦波和一个20khz的三角波在2.5ms内相交,点数都是固定的,怎么是越多越好?

楼主:
定时器产生的三角波,

定时器产生的三角波,只有在under flow 与 period match发生中断,那要那么多点干吗?

楼主:
算错了??

确定数据点数的依据主要是开关频率,本系统中功率开关管的开关频率为25KHZ,同时调制方法为单极性调制,其具有倍频功
能,所以触发脉冲的频率为12.SKHZ。设逆变器输出正弦信号的频率为400HZ,那么,
正弦数据表格中数据点数N至少必须是

N = 12.5K /400 = 312.5。  为了精确起见,正弦
数据表格中数据点数选为1024。可将其数值放在片外数据存储器

N = 12.5K /400 = 312.5。 ???

楼主(2008-03-20):
lianshumou说的有道理,道歉道歉,接受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