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精通dspic33的高手

楼主(2007-11-28):
本人有个VGA图像处理的任务,用dspic33实现,软硬件1个月,想请精通该片的高手帮忙!重金酬谢!

网友A:
这种芯片还做图像处理

DSPIC33上面连个CCIR656接口都没有,不知道图像怎么输入/输出啊?
另外,该芯片内的RAM只有30K, VGA大小的图像一帧都存不下,不知你要如何处理啊?
该芯片只有40MIPS,这种计算能力去做图像处理,是超级的慢,除非对处理时间没有要求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做图像处理,最好还是去选用TI, ADI, FREESCALE的DSP或者SOC。

楼主:
请问2楼:有没有价位相当的DSPH或SOC?

网友B:
呵呵

个人见解:强烈同意yxwsz的观点,
          楼主可以选择TI 的6000系列或者达芬奇系列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A:
re

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了;另外,是否要求实时?
如果要做图像实时压缩或处理,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视图静止不动,没有实时性要求(1秒即可),从cmos读取vga图像数据 可以分块读取 压缩处理(算法可自编)

楼主:
有没有低成本方案呀?(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