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程序LOOPBACK求问?

楼主(2007-11-29):
昨天实验室刚买了一块新的DM642开发板,想问一下那个LOOPBACK程序里的采集那里,采到的图像的数据中(在这个缓冲区里capFrameBuf )它里面的数据全是图像的数据,还是有包括图像的水平,垂直控制信号,请高手指点一下哈。

网友A:
re

全是图像数据,应该是一个720×576的数组吧

楼主:
RE

那全是图像数,是怎么看的,我把这个缓冲区的数据输出来,形成的图像不对,有点歪,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有其它信号在里面呢,怎么解决。

网友A:
re

应该与你输出数据的方式和显示成图象的方式有关,用dat_copy函数把图象数据copy出来,加入自己的算法,然后再copy进去肯定是可以的,而且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我就是不知哪里出问题了嘛

for(i = 0; i < numLines; i ++)
        {  DAT_copy(capFrameBuf->frame.iFrm.y1 + i * capLinePitch,
                    disFrameBuf->frame.iFrm.y1 + i * disLinePitch,
                                                     numPixels); }
它程序里是用的DAT_copy,我只不过是用指针
temp=capFrameBuf->frame.iFrm.y1
再用fwrite(temp,sizeof(Byte),numlines*capLinePitch,fp);
fp 是一个文件指针,
请问这里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啊!请高手指点哈,

楼主:
搞好了,呵呵,

原来是写进硬盘的格式出问题了,文本方式和二进制的问题,下回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