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的svpwm求教

楼主(2007-11-29):
请教有调试过刘和平《TMS320LF240X DSP c语言开发应用》附录中SVPWM程序的吗?
书上这个例子,设定TP值是PWM控制周期的一半,改变这个值就可以改变输出pwm波形的周期。可是改了这个值似乎没有效果啊,没有看到pwm波周期改变。

有调试过的大虾,想请教些问题!!!是不是改变这个TP,输出周期没有改变啊?

网友A:
应该可以改变的。

但是要注意比较寄存器的值也需要相应减小,不能超过TP,否则可能出现错误的结果。

网友B:
他那个程序照抄的话,电机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C:
TI有篇文档专门讲交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 回复

金狐狸:比较寄存器的值是由SVPWM算法决定的,不会超过TP值

请教sixpower:您调试过这个程序吗?您觉得哪里有问题?

网友B:
用书上的程序电机在抖动,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D: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的,几年前这书刚出来时,我就是照着上面的例子写程序的,他那个是用2407 里的状态机的,不如七段式的在低频段好,你用CCS 的动漫模式看过你的SVPWM 波没?现在用28015 要好多了,仿真不用外加RAM,速度更快 ,可以直接用C写矢量控制程序

网友E(2008-01-22):
用书上的程序电机在抖动

出来的正弦波峰值在有规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