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2数据总线怎么用

楼主(2007-12-02):
用5502来连接一个COMS传感器,传感器只有10BIT的数据输出,没有地址线,如果我直接将这个10BIT的数据线连接到5502的数据总线的话(而5502还连接有其他的SDRAM和FLASH,在访问SDRAM和FLASH时有地址可以区分),那怎么访问COMS时,如果采用i=Read[j];的方法来读取CMOS数据,是否会读取到SDRAM或者FLASH的内容?还是要把这个j取到SDRAM和FLASH的地址之外的值?还是有其他方法?顺便解释下,读取CMOS数据是这样的,靠行场同步和像素时钟来读取的,没有地址。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这样是否可行

后来想了一下,是否要这样:在CMOS的数据输出端加一个缓冲,用5502的一跟地址线来控制缓冲的工作,当这跟地址线有效时缓冲工作,CMOS的数据可以通到5502数据总线?如果是这样,这个缓冲器能用什么,工作在3.3V,CMOS数据口有10BIT,有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
用74LVC245、74LVC573这些可以否

如果挂在数据总线上,加用74LVC245或者74LVC573在CMOS数据输出端是否可以,用一跟地址线来控制,不过选上这个地址时,地址线是高的,与使能端不符,难道要反向?有点困惑,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08-11-21):
应该可以,注意分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