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 DSP2808上电时序/复位问题!!!

楼主(2007-12-03):
目前我的上电时序是1.8V在3.3V之前先上电,时间间隔大概为50us,复位电路是常用的ADM706,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每次上电时,程序能正常跑起来的概率只有40%,我是通过指示灯来判断的.
貌似复位电路有问题,软件上应该没有问题,我换了同事其他板上跑的程序,也是同样的效果.
我看过DSP的datasheet上说过,如果3.3V在1.8V之前上电,DSP的I/O口会锁死,但是内核还会正常运行.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请教!

网友A:
meiyou

datasheet上是这么说的,我常会用的都是1.8V经过3.3V变过来的,应该说3.3V先上电,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仿真看看,我感觉到可能你的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