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eAge ,computer00关于FFT

楼主(2007-12-04):
(无正文)

网友A:
能计算出相位差,FFT的结果是有相位的

但是用这种方法计算似乎太麻烦了。应该有简单的方法。

就是时域信号变成频域信号。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周期性信号(周期为T)分解成若干周期为T的整数倍的正弦波。变换可以得到这些正弦波的幅度和相位。

楼主:
这个我明白,时域信号变成频域信号

网友B:
电压和电流的fft求出各自的基波

电压基波的相角可求出,电流基波的相角也可求出,虚部比实部就是arctag,两者相减不就是了吗

楼主:
但是,怎么保证两路信号在同一个时刻测得的呢

网友A:
5楼,这个和你的设计有关

一个AD还是两个AD,用什么处理器等等。
工程上,一般需要根据标准器进行校正。

楼主:
用的是51,就一片ad1674

网友C:
贵族片子

1674?
贵族片子啊!
就着点东西应该不可能同时测吧?
分时的两路切换,你一个我一个你再一个.....的测吧。

注意模拟开关的切换速度及电压的稳定时间。

网友A:
我觉得已经说明白了

1、根据你的设计方案估算电流和电压的采样延迟。
2、信号的模拟通道也会有相移。
3、需要校正。

楼主:
东西不是我设计的

东西不是我设计的
没有相关的文档,在公司找不到个明白人

网友B:
你同时保持就行了

网友D:
正好用到,搭车学习

楼主:
12楼,你的东西用在什么上边啊

楼主:
顶一下啊,别沉下去

网友E:
假设你是用 DSP 对信号作了 AD 转换

“50hz的电压信号经倍频电路做成一个采样用的频率计“ , 这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定时器?
Any way, 你可以用 800 Hz (50 * 16) 对信号采样,用 *****迭代的DFT******
不是 FFT, 对信号进行处理。

迭代的 DFT 公式:
R(k) = R(k-1) + (V(k) - V(k-N)) * cos(2* PI* H * k /N) / N
I(k) = I(k-1) + (V(k) - V(k-N)) * sin(2* PI* H * k /N) / N

相差很简单:
(Vr + jVi)*(Ir - jIi) = (Vr*Ir + Vi*Ii) + j(Vi*Ir - Vr*Ii)

arctan2(Vr*Ir + Vi*Ii, Vi*Ir - Vr*Ii) 就是相差

楼主:
没有用定时器。采样频率50*256,12.8khz

采样不是用的定时器,是外部中断
IceAge这几个公式我不是很明白哦,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外部中断?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被你们搞得如此复杂

网友F:
hufu

ICEAGE,以后注意早点睡觉,身体重要哦,别这么晚了还在回答问题
其实,照他那原理图可以重新写一遍程序的,原来的程序,全部是汇编的,电路图和pcb我也是看了半天才明白个大致意思,按照常规的做法谁也不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