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三路频率相同,相位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

楼主(2007-12-04):
需要 三路正弦波信号
     频率相同
     各路信号相位差、幅值分别可调

刚接触这个问题,看了些资料,不太明白
在此特虚心向各位大牛请教
这三路信号该如何实现?用DDS技术怎样解决?相位幅值调整用什么方法?

谢谢。

楼主:
可以说详细点么?

spwm

2楼业主可以说具体点么?

结合你的建议我好再去查阅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A:
频率不高可以用PWM,频率高点还是用DDS比较好。

三路DDS之间相差一个固定相位就行了。

楼主:
DDS如何实现三路同频输出

“三路DDS之间相差一个固定相位就行了。”

输出的三路信号要求500~1500Hz之间可调
这个频率范围内 是否用DDS更合适?

三路信号间相位差不是固定的
其中一路信号相位可以保持不变,其他两路信号和这路信号的相位差也不相等,且需要分别调整。

可以由一个DDS芯片产生三路信号么? 或者用三个DDS芯片?

网友A:
你发在DSP版面,似乎是要用DSP解决?

在这个频率范围内,直接用DSP做DDS速度足够了。其实你可以看成一路正弦信号,另外两路,在合成取数据时,搞个偏移量就行了,这个偏移量就是相位差。

当然也可以使用专用的DDS芯片,你可以去ADI网上找找,有多通道的。

楼主:
其实不限定DSP

发在这里就是觉得这里了解相关技术的相对多一点 嘿嘿

不限定一定用DSP方法  成本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简单方便的解决办法更好

“可以看成一路正弦信号,另外两路,在合成取数据时,搞个偏移量就行了,这个偏移量就是相位差。”
谢谢圈圈的建议 我再好好想想 再查下相关多通道的DDS芯片

网友B:
最简单的cpld读eeprom,调基准频率……

楼主:
你说着简单,我要琢磨半天

 “最简单的cpld读eeprom,调基准频率……”

偶就是个外行啊 太多东西不甚了解了

麻烦说具体点 谢谢

网友B:
eeprom中放波形数据,cpld按照一定的频率往外读

设置DAC输出。然后这个一定的频率可调,DAC的参考电压可调,这样就是调整三相波形的频率幅值了

楼主:
我整理下思路

“eeprom中放波形数据,cpld按照一定的频率往外读
设置DAC输出。然后这个一定的频率可调,DAC的参考电压可调,这样就是调整三相波形的频率幅值了”

对波形采样,然后存储,再读取的办法我看过不少
产生正弦波有很多办法,三路信号保持同频,频率调整也有办法

只是对这每个信号进行参数(相位,幅值),进行连续调整的思路还不清楚

需要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