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

楼主(2007-12-10):
我是搞单片机的。搞不懂一些问题,
DSP中有RAM,书上说RAM可以当程序存储器,那一掉电,程序不丢了?那还要重新下载?

网友A:
当然还有ROM了

有片上ROM,大部分是用片外的EEPROM或Flash。
掉电了只能重新加载,很快的。

楼主:
RAM?

书上说RAM可以当程序存储器?

网友B:
仿真的时候才把程序放到RAM里

仿真的时候才把程序放到RAM里,烧写片子的话就是ROM了。DSP有个CMD文件,是用来配置程序和数据的存储空间。仿真放到RAM里,所以程序存储空间要从8000H开始,如果烧写入ROM里,那程序存储空间要从0000H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