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之前的问题

楼主(2007-12-10):
为什么现在做嵌入式系统的.大多都用ARM而很少用DSP的呢?

网友A:
側重点不同

DSP主要用来计算。側重点不同。用DSP的也很多。

网友B:
DSP在真正系统中是辅助处理芯片

但对于简单的产品来说,它的控制功能足够用,所以对简单系统他就可以做为高速度和高运算能力的MCU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