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 JTAG接口

楼主(2007-12-10):
jtag接口中EMU0,EMU1上拉到3.3还是5v的?
在仿真、下载时,jtag接口是VccP(5v)供电的,还是3.3v供电的?

网友A:
jtag接口中EMU0,EMU1上拉到3.3

楼主:
谢谢snakeemail,那jtag接口中电源接几V?用来指示连上电路的

楼主:
谢谢lycdutedu 点明

但有时也不知道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