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进行硬仿真时程序是下载到flash还是ram?

楼主(2007-12-11):
如果是下载到ram,但是我的程序大于2407自带的ram?这个怎么解释啊?我没有外扩ram。

网友A:
re

那只能烧到FLASH里了.

网友B:
RE

一般不会能超出RAM范围,你是不是把一些固定的常量也放到了程序空间里,如用做字库使用的非变量的数组数据,这类定义前要加CONST,表示常量,DSP会对其另外分配。

楼主:
仿真的话就不应该在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