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VID_delete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12-12):
vi, TE, AN, apcha, pc
我的程序中需要在线设置分辨率、曝光时间等cmos参数,我想使用FVID_delete先把原来的capchan释放,重新建立一个句柄然后配置新的设置参数,但是程序总是在FVID_delete这个函数出错
程序如下:
FVID_control(capChan,VPORT_CMD_EDC_BASE+EDC_STOP,NULL);
FVID_control(capChan, VPORT_CMD_STOP, NULL);
FVID_delete(capChan);
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大家指教

网友A(2014-02-13):
您好,想问您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问您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此贴时间已久   还望你自己多多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