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1+DSP开发板

楼主(2007-12-13):
本开发板采用 DSP +51方案,编写好的程序可直接用51的串口下载到DSP中运行。即可以学习单片机又可以学习DSP。对于初学者可省掉买DSP仿真器的费用(不需要DSP仿真器照样学习DSP系统)。而且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在此基础上从DSP+51方案过度到 DSP+ARM方案。而且板上有TLV320AIC23音频编解码器和64K * 16位SRAM,可以方便进行语音电路的实验。
系统资源:

*;  DSP处理器TMS320VC5402PEG100,最高工作频率100M

*;  DSP片内内置 16K * 16位 DARAM,可配置成数据区和程序区

*;  DSP片外扩展 64K * 16位SRAM,作为数据区

*;  DSK5402板上有TLV320AIC23音频编解码器,方便用户实现录音和播音。

*;  DSK5402板上提供中断源输入接口

*;  DSK5402板上有STC89LE58RD+单片机,通过HPI接口和DSP相连,另外DSP的程序存放在STC89LE58RD+中。

*;  DSK5402板上有JTAG接口,可以连接各种TI的DSP仿真器。

*;  USB接口供电,方便快捷,可靠稳定。

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A:
dsp什么型号的都不说。。。

dsp什么型号的都不说。。。学习什么啊?况且,真的学起来,你做的51能代替仿真器??

楼主:
re:DSP型号

不好意思写漏了:DSP是5402的,单片机是:STC89LE58RD+。至于单片机不能代仿真器,这块板子是针对DSP设计的,51主要用来配置DSP的,也可以独立做51的开发板,要调试用串口调试工具配合起来也不错!

网友B:
LZ不错啊,
能不能电路图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re:电路图

电路图我会贴在我的空间里,想看的可以去下!!

网友C:
能卖吗

能卖吗

网友C:
我本来想卖一块广州华意科技的320C5402的开发板,价格400元,而DSP---320C5402只需要不到40元,觉得整块板有点贵,刚好看见您的文字说明,所以我是有兴趣的,但华意公司能提供一整套的软件和技术资料,对我刚开始学习是有帮助的.

我看您能提供PCB板,应该是行家,能给我帮助吗.  我本身是有个项目,做语音的压缩和低速率的传送.

网友C:
请教就好了,合作的话还真没有多少费用

楼主:
lilione

呵呵,我自己了买了开发板快500呢?要学习得投资点,会有回报的?你要什么帮助呢?

网友D:
有完整的资料就好

楼主:
re:yijianglee

完整的资料指什么呢?

网友C:
回复WEIZHIWEI

1.请教的就是用何种压缩技术能尽可能高的压缩比下面进行语音通道的对话,只要能分辨出声音就了,

2.整个项目肯定需要好几块电路板,全部都花钱买开发板当然就贵了.

网友E:
navy

楼主,你好啊,我是个DSP的初学者,正要做个类似的方案,能让我参考一下你的具体方案吗?谢谢拉

楼主:
re

语音有很多压缩方法,具体得自己试下!
我的开发板就只是一个核心板,通过单片机配置DSP。

网友F(2008-01-18):
d

有没有ARM + DSP(5402)的?
我有全套的ARM7开发板及资料. 现想找arm + dsp的开发板。
可你的是51的,我没用过51, 也不想学51.

网友G:
呵呵

51都不会就整ARM,DSP很容易找不着北

网友H:
语音压缩算法

常用低码率下的语音压缩算法:
ITU-T 的 G.711 - 这个是不压缩的,码率 64kbps
         G.723 - 码率 5.3kbps / 6.3kbps (IP电话)
         G.729 - 码率 8kbps             (IP电话)
第三代移动通信里用到的 AMR(自适应多速率)
         有8种码率(12.2/10.2/7.95/7.4/6.7/5.9/5.15/4.75)kps

标准组织都提供相关的C代码,但是效率很低,移植到DSP中需要做很多优化工作.

网友I:
没有意义

51肯定不能代替仿真器
没有意义

网友J(2013-05-06):
能不能录制多路的,及可暂仃的,变速录放音的.我要几块.zybhome@163.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录制多路的,及可暂仃的,变速录放音的.我要几块

很久以前的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