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dsp

楼主(2007-12-17):
大哥大姐们:
大家好,我刚接触到dsp这东东,看了54xx的硬件部分,上面举了一些汇编的例子.然后又看了一本《dsp〉开发实例的书,上面没讲具体怎么编程。很迷茫
请教一些问题:
一、如果我想学怎么编程,尽快熟悉软件环境,应该看哪些书;
二、对于算法而言,我已经学了数字信号处理,但感觉离实际的用武之地相差很远:也就是很多的细节不熟悉,这又该参考哪些书;

网友A:
不需要书

大部分DSP书都是垃圾,少部分精品也没必要看。直接请教TI CCS即可。

你可以把你以前写的任何C程序放到CCS里编译一下,看看生成的汇编是什么样子,试着自己写一遍。写了5到10个小程序后,就完全明白了。

另外要确定自己准备干什么,是写硬件驱动呢,还是面向语音或者视频应用,还是别的。比如优化一个简单的G.722语音编解码,或者JPEG压缩程序之类的。有的放矢才能**下去,不走马观花。

网友B:
一路同行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啊!哈哈!我是从TI公司主页上的技术文档开始学习的!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