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的程序,我看到的例子中,正弦波的点取360个,有别的取法吗?

楼主(2007-12-24):
TI的例子,和王晓明的书都是360个点,有取其它点的吗?
要是20kHz的三角波,50Hz的正弦波,就是400个点,如果是25Hz的话,一个周期800个点

网友A:
想取多少个点由系统要求决定!

取多少点不是定的!

楼主:
想取多少个点由系统要求决定!--啥系统要求?

25Hz输出,110v电压输出,误差3%,2407运行在40MHz,三角波20kHz

网友B(2009-12-01):
TI的例子,和王晓明的书都是360个点,有取其它点的吗?要是20kHz的三角波,50Hz的正弦波,就是400个点,如果是25Hz的话,一个周期800个点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怎么用SPWM产生正弦波的!能发发你的源代码看看嘛?

网友C(2010-10-18):
回复 楼主:
烦劳楼主给分SPWM程序被,急用,多谢了。[email=lucky_ytc@163.comlucky_ytc@163.com[b]

网友D:
点数可以任意取啊,本人手上有完整的spwm,svpwm代码,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
可以加我qq,并注明:交流dsp,本人一般晚上在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D:
qq:240025313